Intouch 通讯程序交换

楼主(2004-12-13):
本人急需一个基于局域网的读取InSQL的实时数据的程序,最好是用VC开发,基于NetDDE 或 Suitelink的。 本人愿意用一个当地读取Intouch实时数据的程序交换,此程序采用ptacc.dll库中的接口实现,能够直接操控Intouch的所有tag,读数据采用消息机制,有变化将触发消息 读取速度极快, 本人邮箱 fanjzh@163.com

网友A:
suitelink开发包提供的是从式报文,没有办法主动下发命令,不能使用此开发包作读取insql实时数据程序. insql可直接用关系数据库方式读取数据。 或DDE方式取数据实时数据. 另ptacc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息触发

楼主:
请教:邓志群 insql可用关系数据库方式读取数据能否满足实时要求? 现在要求十秒钟读取一次数据,数据量也较大,另外,我们属于第三方接入,对其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或配置的可能性极小? 另:ptacc库中我认为是一种消息触发,有消息后才用PtAccActivateAndSendNotify()和PtAccHandleActivateAndNotify()配套去轮询某一个点,根据轮询结果判断是否有变化,决定然后是否去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