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B型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4-12-13):
大虾,现有一事相求!我现在在使用台达VFD015B43A变频器,在其使用手册说明书上有三句话不甚了解 1,当"数字操作器"显示时,请勿连接或拆卸任何配线.(使用手册3-15) 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说只要使用数字操作器,除了电源进线,接三相电机出线以外的线都不用接了? 2,主回路端子说明中的第三项:"功率改善DC电抗器接续端,安装时请将短路片拆除"(使用手册3-5) 这句话是不是说.那个短路片只要一使用就要拆除,那如果我使用数字操作器的话,这个短路片要不要拆除呢? 3,什么是特种接地方式?

网友A:
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数字操作器显示时内部储能元件会有高压,进行连接配线可能会受到电击。如果要进行配线操作,请在数字操作器显示消失后进行。 2,短路片只有在需要安装dc电抗器时拆除,如果不接电抗器就不需要拆除。 3,对于接地,每种接地方式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我也不是很了解。您可以去查相关的资料。 一点浅见,见笑!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一下,在使用台达VFD015B43A变频器时,接上三相电源进线,三相电机出线,地线,其它的配线都不接,只使用数字操作器就可以启动,操作吗? 那一些配线是为使用按钮,开关控制时所需要的?

网友B:
很显然可以啊!

网友C(2005-01-22):
使用台达VFD变频器时,用久了机器突然掉电保护,数显为GFF,马上启动机器,没有反应,过一段时间启动,机器又能正常运行,请教高手,何故?多谢

网友D:
查一查输出电缆是孚绝缘不好

网友E:
或者有某种干扰

网友F(2005-06-01):
1、我同意清风侠客的观点,当变频器的显示器没有显示代表了内部有高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变频器的主板上会有一红色的发光管在亮,当其不亮时才代表了内部没有了高压。 2、短路片所接的两个端子是供连接电亢时用的,当不用电亢时一定不要拆掉它,拆掉它就等于断掉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网友G:
清风侠客说得对。

网友H(2006-08-21):
台达VFD370F43A报5LEEP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谢

网友I:
查一下手册看一下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