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能走多远?

楼主(2004-12-13):
4~20mA信号,在实际应用上,到底能走多远?

网友A:
4~20mA信号电流环传输信号,正常传输距离可达1公里以上!

网友B:
对负载大小有何要求?

网友C:
说是1.2KM 实际上我测试可以到1.5KM 如果想走的更加远 可以加个放大 或者 转换1下 都很简单成本也很低 搂主你是不是打电话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检测仪表大部分是恒流源输出。基本上不受外接负载电阻的影响,主要看带载能力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在应用中发现数据和信号不大正确,怀疑是不是传输距离太远的原因,大概有400米。量兄,我没打电话给你,要是认识你,那倒好了!

网友E:
请问1。2KM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想传远点怎么放大呢?

网友F:
粗算:开路电压/线路电阻 > 20mA ,或者 线路电阻 < 开路电压/20mA 。 准确一些:留一定裕量,避开非线性区

网友C:
400米这个距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可以校验1下, 加信号测试1下,同时必须考虑各种干扰因素,对了加屏蔽了吧. 问你是 因为看你帖子的前2分钟刚有个人电话问我能传多远

网友G(2008-11-13):
请问各位:我单位用DCS操作各系统和终端,其中有一三通调节阀,用DCS给它4-20mA的信号始终出错,不是反馈不对就是行程不对,可现场用信号发生器给它就是正常的。线路和DCS系统经查都是正常的(用其它阀门调试了)。线路就50米左右。设备厂家(上海良工)的售后服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高手能解答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