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设备接地

楼主(2004-12-13):
设备接地问题: 各位大侠:因为我国工厂大多是三相四线制,未有PE保护地,而我们的设备为大型的加热 炉,接有变频器,要求接地,一般工厂就将N线接机壳,或则将单独埋地桩,请比校两者的 缺点或优点

网友A:
N相只能接地桩吧,机箱外壳是严禁接中性线N的,N线上会有电流,形成一个对地电压值,危及有身安全;还有,若中性线因故断了,或者特殊情况与相线短路,后果更加严重.

网友B(2005-02-28):
N线是向对于电压线的地。而单独埋地桩的地线是保护地,只要做的好,它就会让机壳和大地之间是在同一电位上。不会产生电压差。

网友C:
zzy1470 说的在理论上成立,在实际中 江南孔雀说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