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楼主(2004-12-13):
用一伺服电机直接拖动一直径为400MM的转盘,转盘重30KG,要求转速为2000R/MIN,请大家帮忙算算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应该怎样选择,选那种品牌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A:
精度要求呢?

网友B:
转动惯量很大,普通伺服又不能带减速机,很麻烦呀,什么设备,怎么要求这么苛刻,加减速定位时间有什么要求没有,如果延长定位时间或许有办法。

网友C:
给您老一个电话,让他帮你吧。0755-29454445

楼主:
在现在的条件下,我有个计算方法不知对不对?恳请大家指教! 1.取T(加速转距)=2T(额定转距) 2.计算GD2(转盘飞轮距) 3.按2000R/MIN选中惯量中容量电机,得所选电机的T(额定转距),P(额定功率),GD2'(电机转子惯性距) 4.由T(加速转距)=2T(额定转距)=(GD2+GD2')*2000/(375*t) 算得t(加速时间) 5.如t(加速时间)满足控制要求,则电机的T(额定转距)选择正确;如不满足要求则重选电机. 此时电机选定,再由电机选驱动器则好选了.

网友D:
1、转速范围 2、加速时间 3、计算负载惯量 4、求所需最大扭矩 5、根据工作曲线选电机 一般一次即可,不需重选。

网友E:
根据转速、电流、扭矩,先选电机,再选驱动器。注意要留一定的余量!

网友F:
怎么没有加减速和精度的要求。这样看来,理想状态下,只要可以达到2000RPM的电机都可以用的。

网友G:
你有没有伺服是机资料,打电话过来,我给你。上班时间哦。 联系人:都生 TEL:020-33584619 MOBLE:13580544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