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供水泵节能

楼主(2004-12-14):
请教各位大虾:锅炉供水泵节能改造中,变频器控制水泵,维持汽包水位恒定,变频反馈信号取哪个参量,如何克服虚假水位.急!

网友A:
建议用水的重量做反馈可以克服虚假水位

网友B:
赞同萧萧客的说法,没有做过这个东东,但是感觉只有这个两是稳定可测的

网友C:
差压变送器+平衡容器+变送器信号给变频器增大或减小电机频率。 0533--3587687

楼主:
谢谢各位,其锅炉原配有一磁性液位计,输出4~20mA,小女子想直接接到变频器控制液位,不知可否.若此,对锅炉有何影响. TO:高精度 平衡容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把变频器的PID参数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