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

楼主(2004-12-14):
安川G7变频器减速时间C1-02=3秒,是否可以,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说清楚点,多大电机,什么负载?

网友B:
只要容量够都可以的

555555555,嘎嘎

网友(2005-06-11):
两台电机刚性连接,用两台G7 4110驱动,带动一个位能负载,变频器怎样设置同步?

网友C:
55555555,嘎嘎是谁 蒋宾吗 报上真名 寻找友人 王大伟是哪个单位的很想结交你 我认识的那个没有这么弱智

网友D(2009-05-08):
只要符合设备要求、不出现ov故障代码(直流回路过电压)就行

网友E:
  真没试过,想知道

网友F:
最好是一个走速度(闭环),一个走转矩。否则很难调试

网友F:
走转矩的变频器完全跟随走速度的变频器。

转矩的给定,由速度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给定。

这样,两个变频器出力是一样的。系统的速度由走速度的变频器控制。

转矩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G:
高手   就这样子

网友H:
专业修理:
伦 茨: 8200/8210﹑8220/8240﹑9300。
西门子: MM420﹑MM430﹑MM440。
科 比: F4-C﹑F4-S﹑F4-F﹑F5-B﹑F5-C﹑F5-G﹑F5-M﹑F5-S﹑F5-A﹑S4。
安 川: 616G3﹑616G5﹑616G7。
台 达: VFD-A﹑VFD-B﹑VFD-C等全系列。
L G : IS3﹑ IS5﹑IG5﹑IP5﹑IH5﹑IV5等全系列。
格立特: VF-7﹑VF-8﹑VF-9﹑VF-10﹑VF-11﹑VC3000等全系列。
普传﹑安邦信﹑汇川﹑佳灵﹑东元、微能、英威腾﹑易能等各种国产变频器

联系方式: 业 务 部: 逯 工
手 机: 13391160662
电 话: 021-34535315
传 真: 021-34535315
E-mail : shsev@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