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流量控制

楼主(2004-12-14):
有没有能够控制流量得电磁阀?电动调节阀,想用电磁阀但没有找到能控制流量得,各位大哥,有没有合适得其他控制器件。谢谢。

楼主:
只要求控制水的流量就可以了,几个要便宜,谢谢。

网友A:
你是要现场控制的吗,也就是说可以在电磁阀上直接设定流量自动控制的吗?还是要用电脑根据流量计检测信号去控制?

网友B:
小流量的有,用电磁式调节阀。

网友C:
带伺服智能PID仪表(手动/自动)+大口径电电磁阀(水阀)2W系列=控制水的流量 jiate888@sohu.com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啊!你需要一个流量传感器加一块能定量控制的仪表与电磁阀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精确的,但要花点银子,不想花的话,你可以自己用手动或电动调节阀门的!

网友E:
你需要几个段位控制或者是无级控制呀,这个工艺要求要说明白呀

网友F:
我们能帮你,你能不能把具体工艺讲得更清楚一点,或者你打一个电话过来,0510-5811248 王丹

网友G:
描述能更详细一点吗?

楼主:
我要用电脑根据流量计检测信号去控制流量的大小,而且流量很小,就像家用的水龙头,电动调节阀提交太大了,不合适,最好就像家用水龙头一样。控制电压24V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