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技术
求助:污水处理中DO(溶解氧含量)参数的控制

楼主(2004-12-14):
有哪位做过污水处理中DO(溶解氧含量)控制的,一般DO调节PID参数是多少?

网友A: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查询。 DO(溶解氧含量)控制,一般是调节曝气风机的转速来调节曝气风量,来控制DO(溶解氧含量)的值。PID参数的设定根据现场的工艺来确定,最终达到不震荡,响应速度快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