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4-12-14):
ABB ACS400变频器总误报接地故障引起设备停机,即使在参数中disable此报警仍然不起作用.疑惑的是此故障应该是误报,就算退一百步讲真的因为电缆太长(20米左右)且未用屏蔽电缆而真的报了警,那为什么屏蔽不了呢?变频器提供这一参数的呀

网友A:
可能是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出问题。

楼主:
应该不会吧,新上的设备,几台变频器都这毛病 :-( 会不会是这种变频器对此参数的设置是无用的?也就是说设此参数为disable or enable 其实都是徒劳的,只要测到接地信号都会动作

网友B:
这对ABB来说是小问题,可以解决,打电话010-67871888即可。 只要现场接线处理的没问题,修改隐含参数能解决。

网友C:
我使用ACS600时,也出现接地故障报警,经检查发现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D(2005-12-15):
请注意屏蔽电缆的屏蔽线不要与主回路排接触或太近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接到接口板上的插针你看了吗,是不是焊在上面的,如果不是焊的就有可能造成接触不好,我们这边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混沌在 2004-12-16 12:45:00 发表的内容:
这对ABB来说是小问题,可以解决,打电话010-67871888即可。
 只要现场接线处理的没问题,修改隐含参数能解…
--------------------------------------------------------------------------------------------
老兄,如何修改隐含参数,请指教,多谢

网友G:
我遇见过,经检查,是电缆皮破损造成的,包扎后正常.

网友H(2006-01-16):
断开电机接线,启动变频器看是否还报故障。若不报则电机或电缆绝缘不良,若再报即变频器故障。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H:
若还有问题请电020-33698458

网友I:
天呀,2004年的问题,各位认为他还没解决吗?

网友J(2006-02-16):
大模块和小模块检测接地的方法不一样,详情请打ABB热线,010-58217766。

网友K:
ABB600也经常出现接地报警,

网友L:
可以把报警的级别提高,问一下你的代理商,

网友M:
好像还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哦?什么时候结贴啊??

网友N:
修改隐含参数,拨打电话:010-58217766

网友O:
我们最近才处理过一个类似的状况,不知道你有没有检查过线路绝缘,我们最近两个月也被这个问题纠缠了好长时间。我把我们的处理情况告诉大家也许有所帮助。我们是asc800型的变频一拖二,故障情况同这位老兄讲的,我们测试绝缘(500v摇表)为三相平衡的100M,电机绝缘500M,直流电阻平衡。用接触器带也好得很,有人建议换电机,因为我们是空冷电机,换起来非常麻烦,我认为故障没确定,坚决不同意换电机。于是我们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变频试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于是我决定把电缆与电机脱开试,结果还是有接地故障打出。我一想,可能跟摇表的绝缘等级有关系,于是换了一块1000V的表,一测,有一相明显偏低,0.5-1M。接地芯线是好的,于是我建议进一步确定故障,用接地芯线换绝缘低的一相。一试,好了。有的接地用低压摇表或者说直流耐压不一定能做出来,不妨用电压等级高一点的,或者做一下交流耐压。个人见解,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