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组态王通信问题

楼主(2004-12-14):
我用的s7-200,下载线用的是usb/ppi电缆,和组态王无法通信,电缆的驱动程序已经装了,而且程序可以下载,但就是不能通信,在组态王里我试了很多地址都不行,plc编程软件程序的地址和组态王选择的地址是一样的,请问个位大虾,如何解决?还是我哪里出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你的PLC编程软件版本低.建议用4.0的版本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留言 我用的就是4.0的版本,这个版本支持usb接口的下载线,而且这个软件可以下载程序,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