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1 编程电缆

楼主(2004-12-14):
我以前用的是AB SLC5/01 PLC,用的是手持式编程器.但该手持式编程器不能编辑模拟量,我改用计算机编程,又无法与PLC通讯,问了一下AB原装编程电缆,太贵.请教高人,我能不能自己用RS232/485转换器做一条,如何做?谢谢!

网友A(2005-02-03):
我原来做AB,现在不作了,你要用1784-PCMK,1784-PCM5 两个东西,我这里有旧的,新的要一万多,需要的话我可以5000出手。

网友B:
ab的我不知道到西门子s7200能

网友C:
1747-CP3可以自己做的,或者都电脑市场去买.不会超过50

网友D:
我用的是SLC505的PLC,我们用的是自已做的电缆,如果你想用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QQ:12541974

网友E:
我想自已做电缆,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F:
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编程电中用到转换器的,就连他的PLC也不用。 PLC上连个232口都不留,故意为难人吗!!

网友G:
可以用PCMK卡和PIC卡

网友D:
一四焊接于六连 二三交换信号传 七八互换肩并肩 小五直连公共端 以上是我编的打油诗:AB SLC505 的编程电缆的做法,望朋友们用好,我只在SLC505上用过

网友G:
你说的是串口线。并不能连接到501上。

网友H(2005-07-12):
请问,哪里能买到AB编程电缆的8针的头.网上可以吗?

网友I(2008-04-21):
不用做了,你做不好的,那个东西是要RS232转DH485,不像505的线是交叉线脚就OK,是要通过通讯卡转换的!!

网友J:
501 没有232口,所以CP3不能直接用。那个RJ45口是DH485口,需要适配器,232转DH485可以用1747-PIC,USB转DH485可以用1747-UIC,若果购买建议大家购买1747-UIC,价格便宜,在1000多些吧。

DH485口和普通的RS485有区别,DH485除了A,B两根数据线外还用到了数据收发控制端,所以普通的RS232转485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K(2008-10-05):
请问1747-uic能连接1761吗?怎么slc500/2  slc500/3都连接不上,多谢高手指教 。

网友L:
这种电缆不同于1474-CP3,不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