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4-12-14):
西门子S7-200的PLC和电脑连接线

网友A(2007-07-16):
专用的PPI电缆.

网友B:
PLC是485接口,需要进行RS232(PC)到RS485(PLC)的转换,有卖的,可以买一根.

网友C:
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加个连PLC的D型头就可以做了

网友D:
如果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功能,买根国产的仿制品就可以了,才100多元。

网友E:
如果还想省钱,自己做一根也可以,10元不到.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G: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在该论坛搜索,有图片

网友I:
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J:
买根国产的就可以了,效果不错!

网友K(2008-09-18):
如果还想省钱,自己做一根也可以

网友L:
呵呵;为了安全,不要用上面的那个了;烧了编程口或电脑的COM口可不是10元的损失;

真想动手的话,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几十元,用这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