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大家能给我讲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04-12-14):
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请各位前辈给我讲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说也说不清。多实际实践对你有用的!

网友B:
我只知道电磁阀有单双项之分,可能是线圈得电或失电里面的触点西和或断开吧请各位在指教

网友C:
电磁阀是电流流过线圈形成电磁铁,用电磁铁的吸引力来使阀芯动作,从而来实现对气路,水路,油路的控制,当然一些高级的阀如比例阀,伺服阀原理不是这样单纯。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
那能不能简单的说说比例阀的结构和用途啊!!

网友C:
比例阀应该是一种半闭环控制的电磁阀,结构与一般电磁阀有区别,主要是阀体内部有监测装置,用以判断阀心的位置,比例阀另外配有放大板,用处等同于饲服电机驱动器,比例阀可以实现对流量的比较精确的控制(一般用于油缸速度的调节),当然如果要求精度更高,那就可以用饲服阀喽,呵呵...我说的也不清楚,接触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