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种变频器可以不用接线即可实现循环程序控制?

楼主(2004-12-14):
求助:我不想用PLC控制变频器的速度选择输入端子的方法来实现循环程序控制, 请问那种变频器可以不用外部接线而用操作面板射定即可实现循环程序控制?

网友A:
我的可以啊;用7段速度程序运行,可键盘启动可端子台启动 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吗? 0755-26996714 样

网友B:
很多变频器都有多段速功能,可实现循环程序控制

网友C:
明电的有模式运行功能,可以自动循环运行。010-65951182

网友D: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和相应的变频器。欢迎咨询

网友E:
三垦的变频器可以!025-84293018 84293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