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高手:请教AB的PLC以太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14):
众高手:我选的是AB的1747-L551B的CPU,我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和上位机进行通讯.现在我用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通讯没问题,可是用以太网就连不上.不知RSlinx里要不要设置什么?编程软件里要设置吗?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上位软件,我用的是AB的PLC与开物2000采用OPC方式连接,需要在RSlinx里设置OPC。

刘洋?

网友(2005-10-31):
RSlinx的版本要>=2.42

网友B:
首先你得把以太网卡模块进行硬件组态,成功后你会在模块的LED显示上看到你组态的IP地址,接着要在RSlinx中设置以太网卡驱动,输入正确的IP地址,接着就OK了。

网友C:
首先要看你的上位选用的是什么软件,我这里选用的是RSview32,采用OPC连接,若是这样除了boy10000所说之外在RSlinx的TOPIC中配置节点方可。

网友D:
   有可能是Rslinx 版本太低

网友E:
用编程电缆连接到控制器后,使用RSLinx扫描模块,在以太网模块上面单击右键,配置IP地址,成功后模块的LED会显示你配置的IP,如果同时使用双绞线连接了以太网模块,可以使用Ping 192.168.XXX.XXX(太网模块IP),确定连接。
如果模块的LED显示你配置的IP,但是不能够连接,检查你的以太网连接线缆.通过交换机连接的时候,线缆的接线方式为标准的568B,如果直接连接以太网模块标准的568B接线法则不能够连接

网友F:
各位同行中的大侠:
    我们的系统是这样的,通过设备网和配电室智能MCC柜相连.通过以太网将各工段PLC通过交换机与上位机机连。因为需要以各机架间通过以太网交换数据,想用生产者和消费者方式时行数据交换,结果所发出的标签状态经过很长时间后才能在相应的PLC中发生变化,而且时间变化还不一定,有时为20秒,有时更长,规律可找。而用直连或用控制网相连上术情况就不存在了,不知是为什么?敬请各位大侠帮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