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驱动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用I/O卡行么?

楼主(2004-12-14):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用视觉作为反馈的伺服系统,采用步进电机,两台三相六拍电机,不知道怎么和PC相连,不打算采用运动控制卡(价格原因),准备采用I/O卡控制,驱动电路另加,行么?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推荐几款I/O卡么?

网友A:
只要速度够用就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需要输出什么样的脉冲频率,需要I/O卡的最小输出间隔是多少。如果速度真的不快,用串口或者并口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我准备用PCI的I/O卡,但是,脉冲如何产生呢? 如果用上位机软件定时的方法产生,那么,在我图像处理程序的运行后,如何控制脉冲的频率? 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个外行,能否说的详细些,或是推荐一些I/O卡?和别的方案,不胜感激呀

网友A:
如果这些问题也要问的话,还是买运动控制卡去吧。想要省钱,就不要指望还能省时间和脑子了。

楼主:
噢,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我是因为不懂,现在要做这个项目,来这里问问各位高手,这些问题也许各位高手看来很幼稚,不好意思了!我没有指望让高手替我做完,只是希望有经验的高人能够对我进行一些提示和指导,让我少走弯路,仅此而已,不好意思! Windows实时性并不好,VC的timer能够得到1kHz以下的脉冲么?这个我没有做过,如果有人用成功过得话,希望能够提示一下。

网友B:
我倒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因为速度不高,可以用三菱的FX1系列PLC+232通讯模块 (因为三菱的FX1系列的Y000和Y001输出口可以派发100kHz脉冲) 然后,用VC或VB编一个通信软件,通过pc上位机来控制 plc,plc来负责发脉冲,同时pc机的监控plc的i/o 你可以考虑一下,练技术的好机会! 我们已经做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C:
我看你真是不想动脑子。不知道就一点点考虑啊。电机需要怎样才能转,转速跟什么有关系,控制转速的信号怎么来获得,一步一步的来就知道了。

网友A:
在WINDOWS下,要实现1毫秒以下是准确定时,也许可以,但是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还没有。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考虑用串口的通讯脉冲,做一下电平转换,接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在网上搜一下,肯定能找到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权利贴上来)。

网友D:
我到是有一款脉冲控制卡,可以设定步进电机起步速度,加速时间,及工作速度,用一个标准I/O控制电机正反转,不知道适不适合您用,如果需要控制发出脉冲数也可以,只是一次只能设定9999个脉冲,有点少。不过价格很便宜,一块卡,几百元应该可以搞定。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邮箱点击我名字就可以看到。

楼主:
现在我基本上对步进电机驱动有了了解,脉冲的方式也都很了解了,I/O卡步进电机驱动器,等等,我也不停的再找,现在我担心的是Windows下软件实时性的问题,用串口的电平转换就是MAX232等芯片,我会尽量试试看的。

楼主:
数控精英的方法,我考虑过,但是,现在我做的不是产品,是试验型,所以,PLC的价格,我可能还是承受不了的,现在我连运动控制卡都不用的原因也是没有钱呀,呵呵。

网友E:
你试下深圳人机的KINCO步进电机 自发脉冲

网友F:
买块晶振,买片8251,焊板子,三百块

网友G:
to:bohai2000 Parker有款带总线的步进驱动器(XL50),应用起来不是更简单! 详细资料请查阅www.parker-emd.com或www.compumotor.com或与我联系:elin@parker.com

网友H:
由于多线程的原因,Windows下软件速度确实是个问题。我曾经帮朋友用单片机解决 PC 平台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实时性问题,采用以下方案你可以参考: 系统结构:PC平台工业控制计算机(设定多种工艺参数) + RS485串行总线 + 89C52 + A/D + D/A(控制加热电压) + 步进电机*2; 性能简介:可按照多种工件、多种工艺曲线自动设定电压、速度、时间,连续完成生产过程 应用单位:**电炉公司 见:http://www.kaimingkeji.com/xmcp.htm 中频感应加热多工艺控制系统

楼主(2005-05-25):
我已经搞定了,用MAX232+PIC16F73 设计电路,上位机发指令,PIC单片机根据指令发脉冲.成功.谢谢各位的大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