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LOGO的问题

楼主(2004-12-14):
我们想用西门子的230RC LOGO实现下叙述功能: 四个继电器输出依次接通,简单说就是1-2接通第一个继电器,2-6秒接通第二个继电器.....接通时间长短通过用户界面可调整。我们买回LOGO后看到使用手册上那些梯形图的功能模块大部分都需要输入。而我们不希望接上硬件输入人为控制,只是希望启动程序后四个继电器输出依次按照设定的时间长度接通后再断开,再下一个接通。而通过停止程序按钮就结束程序的运行。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使用逻辑功能块组态,功能块输出信号可返回作为另一功能块的输入信号

网友B(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手册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C(2008-10-24):
假设你的4个继电器接在Q1、Q2、Q3、Q4,Q1对应一个延时断开,这个延时断开的输入连接一个RS继电器,S对应I1,R对应I2;Q2也对应一个延时断开,这个延时断开的输入对应一个“与”,将Q1取非和刚才那个RS继电器“与”一下;Q3也对应一个延时断开,这个延时断开的输入也对应一个“与”,将Q1取非、Q2取非和刚才那个RS继电器“与”一下;Q4也对应一个延时断开,这个延时断开的输入对应一个“与”,将Q1取非、Q2取非、Q3取非和刚才那个RS继电器“与”一下,你的I1接启动按钮(复归型),I2接停止按钮(复归型),按下I1后,Q1~Q4会依次按照设定的时间接通后断开,按I2后停止程序,如果中途按下I2,程序会立刻停止!

网友C:
你可以买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的LOGO,还接继电器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