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LOGO的问题

楼主(2004-12-14):
我们想用西门子的230RC LOGO实现下叙述功能:   四个继电器输出依次接通,简单说就是1-2接通第一个继电器,2-6秒接通第二个继电器.....接通时间长短通过用户界面可调整。我们买回LOGO后看到使用手册上那些梯形图的功能模块大部分都需要输入。而我们不希望接上硬件输入人为控制,只是希望启动程序后四个继电器输出依次按照设定的时间长度接通后再断开,再下一个接通。而通过停止程序按钮就结束程序的运行。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了,哪个输入取反(NOT)作为启动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想知道!!!

网友C:
爱好西门子logo的来报到,今后多交流。群号:68713567

淘宝  lzcq.taobao.com

网友D:
可以使用开机运行接通继电器的触点来触发定时器的方法实现啊,这样在开机运行程序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动计时功能,然后依次来编程控制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