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USB编程电缆的用法

楼主(2004-12-14):
我买了一个USB接口的S7-200编程电缆,装了驱动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用不了呢?而且电脑根本就不提示找到新硬件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出了什么问题,直接和plc连就更加是没有反应的了,根本就找不到plc。 各位大人能否指点我一二`````````

网友A:
首先你的MicroWin版本必须支持USB编程电缆,这样在电脑控制面板里SET PG/PC中COM口选择USB,这些都可以之后假如电缆、USB口、PLC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连接上 低版本的MicroWin不支持USB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