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ntouch 8.0 遇到了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4-12-15):
在winxp sp2 下安装intouch 8.0 是出现以下错误,不能继续,请各位同仁帮忙,谢谢! error 1920 service 'network dde dsdm'(netddedsdm)failed to start,verify that you have suffcient privileges to start system services

网友A:
在winxp sp1 下安装intouch 8.0,winxp sp2兼容性不好

楼主:
谢谢 lc3d ,请问flashget 下载是否有缺陷,下栽后有时提示压缩文件损坏。

网友B:
这个啊,不是错误,因为在win2k里这个服务是默认启动的,在xp系统里这个服务需要我们手动启动它,你启动完了network dde dsdm服务再装就行了!兼容性还好吧:)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