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s7-400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15):
初涉plc 多多帮助 求助:现有s7-300用于连铸系统 ,有s7-400用于转炉系统,300应用mpi网,400应用tcp/ip网 我想从此两台plc上采集信号到同一台pc机上,怎么通讯, 在300上加pc通讯卡应用ip协议与400连接到交换机上,利用wincc采集信号行不行

网友A:
300通过mpi的方式和pc机通讯,400通过以太网的方式和pc通讯就可以了,mpi可以通过通讯卡,也可以通过适配器,以太网直接通过普通网口和计算机通讯就可以了,很多的自动化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我同样初涉plc ,也请多多帮助. 我刚做了个项目,是s7-300和wincc控制一个机械手的动作并动态监控,通讯用的mpi和profibus,没有采集不同plc上信号但wincc可将所有得到信号定为输入信号,不知对你的情况可有帮助??我也初学,说的不一定准确!! sissi1981@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