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测量显示工程师

楼主(2004-12-15):
求助液晶测量显示工程师 本公司欲设计一测量显示仪器做为我公司主导调速产品的显示部分,现需一单片机接口技术方面的工程师辅助设计,包括软硬件的技术支持,或者有现成产品可供参考,具体细节可通过电话、传真、E-mail联系。 电话:0312—3188387—807 崔工 传真:0312—3188557 E-mail:cts20000@163.com 调速装置测量显示电路要求 一、输入信号: 1、转速信号4~20mA,取自调速设备内部或者转速传感器; 2、流量信号4~20mA,取自流量传感器; 3、压力信号4~20mA,取自压力传感器; 4、阀门开度信号4~20mA,取自集控室; 5、电机输入功率信号取自高压PT100V,CT0~5A。 以上电流信号(功率信号除外)转换成0~5V电压信号后,由A/D转换器采集。 二、LCD液晶显示内容: 1、转速n: r/min; 2、流量Q: M3/s; 3、压力F : Mp; 4、阀门开度K: %; 5、阀门调节时输入功率PF: kW; 6、转速调节时输入功率PT: kW; 7、节能率ηT: %; 8、累计节能量W: kWh (T= H)。 阀门调节的功率测量 首先将电机转换到自然运行即全速状态,调节阀门或风挡板,使得流量和压力满足实际生产的需求,记录风机水泵负载端的压力和流量。然后用三相有功功率表测量传动电机的输入电功率,并记录。 表1 阀门调节测试表(液晶显示内容) 参数数据 阀门开度 流量Q 压力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损耗 效率 % MP KW KW KW 1 . . . . 256 说明 输入功率:实际测量的电动机输入电功率。计以P1。 输出功率:风机水泵的机械输出功率。可按公式 计算得出。计以P2。 损耗:按 得出。其中主要为阀门损耗、机械损耗等。 效率:按 计算。 测试点选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生产需求的工况点,采集256组数据。 调速的功率测量 在完成全速阀门调节的功率测量之后,将电动机转换到调速状态,调节电动机转速,分别对应阀门调节的输出状态即相同的压力和流量,对电动机的输入功率进行测量。 表2 调速工况测试表(液晶显示内容) 参数数据 转速 流量Q 压力H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效率 r/m KW KW 1 . . . . 256 节能计算 在同等工况条件下,对比电动机输入功率,可以计算出节能效果。 计算方法为: 节能量: (KWh) 式中的h为运行时间,单位小时,根据用户生产规律确定。 PF1为阀门调节的电动机功率;PT1为同等工况下,调速电动机的功率。 可分别按照表1-2中的不同工况点分别计算之。 节能率: 。 表3 节能测试汇总表(液晶显示内容) 参数测量 阀门控制 转速控制 节能率 工况 节能计算 开度 功率 速度 功率 压力 流量 节能时间 节能量 1 . . . . 256 液晶显示示意图 液晶显示硬件结构图 设计思想:本装置为电机的调速装置,现需一测量显示仪器为我方的调速装置进行测量比较并具有记忆功能,主要比较电机两种状态下所消耗的功率: 一种状态为电机全速运行,靠电机负载端阀门调节工况时测量电机所消耗的功率值,及对此时的采集的压力值、流量值、阀门开度值、电机转速值进行记录并显示; 另一种状态为电机靠调节自身转速来进行工况调节时,测量电机所消耗的功率值,及对此时的采集的压力值、流量值、阀门开度值、电机转速值进行记录并显示; 最后,对两种状态下同一工况时不同的功率值比较并进行节能计算,显示在屏幕上。 工作流程为: 1、使电机处于全速运行状态即阀门调节工况状态,此时单片机等待键盘响应,有键盘响应则开始采集数据并记录,采集值分别为压力值、流量值、阀门开度值、电机转速值,和电压电流值经计算得到电机的功率值; 2、使电机处于调速运行状态即转速调节工况状态,此时单片机等待键盘响应,有键盘响应则开始采集数据并记录,采集值分别为压力值、流量值、阀门开度值、电机转速值,和电压电流值经计算得到电机的功率值; 3、分别对各个工况值下两种电机不同运行状态下的功率值进行比较并计算最后显示结果,如表1~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