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R编程电缆

楼主(2004-12-15):
请问CP260的IF1口与电脑的串口之间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如果用USB口转串口的方式与CP260通讯可以吗?

网友A:
1.CP260的IF1口是标准的RS232口,我们的编程电缆是标准的RS232电缆,当然你可以用简化版电缆,接线如下: CP260's IF1 电脑串口 2 3 3 2 5 5 三对线接好就可以了. 2.你可以用USB口转串的方式,我们许多工程师也是这么做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网友B:
如果用USB口转串的方式,因为转换电缆的关系,系统容易不稳定,你们一般用什么品牌的转换电缆,大概多少钱一根,请推荐几个质量好的品牌,最好是带光电隔离的,谢谢!

网友A:
我们也用过几个牌子的USB转串口转换器,觉得Z-TEK的较好,电缆带金属屏蔽.好象没有带隔离的USB转串口转换器,你可以另外买隔离转换器(价格比USB转串口高). 另外,USB转串口的使用受很多因素影响: 1.与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隔离好坏有关 同样的转换器,在有些品牌电脑(比如IBM)上很好用,有些(比如ACER)就不稳定.特别在调试变频器和伺服时,驱动器一处于定位运行状态,差的电脑必须用电池供电才能继续调试; 2.环境影响 一台在办公室能很好工作的电脑,在现场就可能不稳定,关键是现场的电网质量较差(大设备启停频繁,设备种类多). 总之,关键是电脑选择.

网友C:
我想下载B&R AutomationSoftware自动化软件

网友C:
我现有一台B&R2003电脑,我想下载B&R AutomationSoftware自动化软件,及新颖编程系统AUTOMATION STUDIO软件,DENG_XIAO_BIN@YAHOO.COM.CN

楼主(2005-02-15):
我 用的是COMPAQ的台式机,外接的Z-TEK USB转串口,可是经常出现在这个端口的消息发不出去,或者,这个端口正在被占用,可是我的程式明明已经关掉呢.

网友D(2005-07-13):
采用FT232BM的高端USB转串口线,屏蔽线.防干扰磁环.还有USB转多串口转换器.www.eleb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