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直流电机问题!!!急!

楼主(2004-12-15):
关于无刷直流电机问题: 1.电机运转时电流声很大,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电流并不大。 2.电机能运行,但是启动速度慢(速度快了就启动不成功);启动后而且能空转,有 负载,或用手碰电机就会停转。 请教各位高手,以上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syttt@126.com

网友A:
个人认为可能和换向反馈有关。

楼主:
本人刚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还请多多指教,我现在拆了个光驱的上的直流无刷电机,想自己做个控制调速的软件,能否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syttt@126.com

网友B:
你所说的电流声很大是什么意思?启动慢,那是因为你的要求的启动转矩太小。

网友C:
是不是相序接错了,还有你的无刷电机多少功率,速度多少?

网友D(2005-08-02):
是sensorless based on BEMF么?如果是,看看你的BEMF检测是否可靠。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AC/DC的愿意!!

网友F:
电机运转时电流声很大,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电流并不大?什么意思? 无刷直流电机的转矩很小,你用手一碰自然就不动了,要想加负载必须要用减速器。 无刷直流电机的启动要三个过程,转子定位,转子加速,自动运行 不知道你的转子位置怎样检测的,是通过有位置传感器还是经过无位置传感器,两种有一定区别的,控制方式也稍微有一些不同。在这里最重要得就是转子位置的检测,没有转子位置检测,无法控制。 关于启动很慢,一定和你启动时的,电机转子加速有关,只要你把逆变器的启动频率加快就可实现快速启动,你的速度一快,电机启动不了,可能和你的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有关。

网友D(2005-09-02):
首先要说说你采用的控制器和控制策略,有没有位置传感器。 噪声大振动大可能是转矩波动引起,看看电流的波动如何、换向是否正确。

网友G:
也许是失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