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远程测控几种方式(电台、MODEM+电话线、GSM/GPRS、数字线路等)的优劣比较及其辅助设备

楼主(2004-12-15):
请教:远程测控几种通讯方式(电台、MODEM+电话线、GSM/GPRS、数字线路等)各有什么优势又各有什么缺点以及它们各需要什么样的辅助设备。比如我有一个工况:一个中控室需要对8个分散的站点(均离中控室有6千米以上)进行数据采集,准备使用的上位软件为组态王,下位设备为西门子S7-200的PLC,请问上述几种通讯方式哪一种最优,又各需要另外添置什么设备?

网友A:
这样的工程我们做的很多,主要要看数据量的大小,实时性的要求等,电台适合多点,点数越多,费用越低;MODEM+电话线连续采集功能较差,只适合巡检方式采集;GSM/GPRS方式远程传输的优点很明显,可跨省或市区域。数字线路价格最经济,但要注意防雷、干扰、防破损等工作。

楼主:
通讯专家:谢谢您! 每个站点数据量不是很大,但要求实时性好。这几种方式各需要增加什么设备呢?成本比较怎样?是否还需要和电信部门交涉等?

网友B:
GPRS小型试验系统方案 一、系统组成 GPRS小型试验系统方案 1、 终端设备与GPRS设备的连接 SARO-1010P/EP的特点是嵌入了TCP/IP协议和UDP协议(客户可选),可以与众多的没有PPP协议栈驱动功能的采集器、RTU终端、PLC终端、GPS车载定位仪、仪器仪表、POS终端等设备双向全透明连接,无需客户开发接口。 可以更具客户的需求选择采集设备与传感器的类型和数量,建议使用通用易装的RTU设备和PLC个一台,各连接一台GPRS-DTU。 2、 GPRS无线网络:采用中国移动公司提供的线路和接口 SARO-1010P/EP系列产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移动公司成功应用于各行各业,完全符合移动标准。 3、 GPRS无线网络与中心软件的连接 中心用一台电脑或者服务器作为中心接收,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此种方案先向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固定IP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当然固定IP费用比较贵,不推荐专门申请)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大部分IP都是动态的,而且费用相对便宜。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动态域名解析软件网址如下:(可以先申请免费的二级域名) 旭锐达域名解析http://www.sharella.com 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 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 3) 本公司GPRS产品已经完成了成熟的软件接口开发。包括动态连接库的开发, 完善的DEMO程序(包括VC、VB、DELPHI三种语言),简单快捷的虚拟串口程序。客户使用以上软件经过简单二次开发,即可与中心软件进行数据通讯。 同时厦门桑荣科技的GPRS产品还与国内工业领域的资深组态软件厂家的产品完全兼容,客户即买即用。(组态软件推荐厂家:三维力控,亚控). 建议使用组态软件,方便稳定快捷,并且是试用版! 三、移动资费卡 建议采用移动随E行包月卡,不限制流量,获得的IP是移动内部IP。不要买外地卡,请向当地移动公司购买本地资费卡。

网友B:
如果用GPRS的话,终端只需要增加GPRS-DTU就可以了.中心只要能够连接上网就行,组态王已经做好了GPRS-DTU的驱动.

网友B:
本人认为还是GPRS比较适合你的需求,其他传输方式就请其他工程师一起来讨论了!

网友C: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建议使用GPRS传输方案,但是这也要考虑到一点,您的野外分散点的GPRS信号覆盖情况如何.您的下位机是西门子PLC,直接接上一台GPRS DTU 就可以了.服务器端就看您的组态软件有没有和GPRS设备做好接口,如果已经做好接口设置一下就行了.这样的话你只需要找移动部门去了解一下资费情况就可以了. 可以和我交流交流:lekewu@msn.com

网友A:
如果只考虑实时性,MODEM方式肯定不适用。数字线路这么长,要考虑拉线及中续放大,如果是一个厂内就无所谓,一般都由工厂自已考虑解决了,但干扰会大。电台要在每个点及中心设置发送及接收电台,一般大一点的城市要去无线电相关单位审请,是以群的概念收费,小一点的城市就不必要审请了,一般由用户单位审请。以我们做过的项目为例,在深圳200个点只需年费用900元无线电占频费用,速率为9600或更低。硬件以功率不同价格不一样,大概只要几百到几千元包括天线防雷等,GPRS设备又分modem和RTU两种,这主要要看就们所选用的方案中心是固定IP、动态域名等选型也不一样,价格都在2-3千元左右吧,一般都有一些软年开发包,也可与组态软件合用,但不一定适合,是否需与电信部门联系只取决于你的接收方案,是否采用固定IP或动态域名,单个点如包月费用大概是200元。 如果有问题也可MSN:addsjj@hotmail.com或http://www.wishchina.com孙先生

网友B:
GPRS是分MODEM和DTU,还有路由器三种.是根据客户下位机终端性质来选择的.如果是PLC设备就选择DTU. 费用的话要看楼主所在地区才能确定,一般在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