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通用tcp/ip父设备"下如何添加网络同步设备

楼主(2004-12-15):
各位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mcgs设备窗口中用的是"通用tcp/ip父设备"在下面添加"网络设备"时,提示"父设备与子设备不是同一类型"请问如何在"通用tcp/ip父设备"下添加"网络设备"以实现网络数据同步问题?

网友A:
通用TCP/IP此父设备不是挂接网络数据同步的父设备,而是连接直接TCP/IP协议的设备的,如果要进行TCP/IP下的网络数据同步那么应该选择高速TCP/IP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