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型

楼主(2004-12-15):
请问PLC是如何选型的?

网友A:
先统计点数,然后根据软件的容量和要求的速度来选CPU模块。在根据模拟量点数和数字量点数来配置模块。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教,那要是点数已经确定,接着又该如何来配置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