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在笔式直线位移传感器中的原点的应用

楼主(2004-12-15):
由于刚入行不深。有个问题想讨教各位。 我手中有款笔式直线位移传感器,型号:DL60BR(制造商SONY)。 除去一般精度5um,行程60mm等参数之外。24VDC A/B方波脉冲输出,原点信号为NPN的集电极开路输出。 原点位置是距离测头移动后1±0.5mm,请问知道这个原点位置后有什么用? 有哪个大虾使用过此类相似的带原点的测头吗?能否告诉我这类原点的使用例?

网友A:
1、作绝对原点; 2、用于消除多次反复移动后造成的累积误差。

楼主:
对不起,能在解释的深入点吗?关于这两点我不太明白。 我理解的是第一和二点指的是一个意思啊?

楼主:
另外我还想知道PLC,怎样对该测头的Z信号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