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关于在C#中添加引用 OPC Automation 2.0组件的导致添加组时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4-12-15):
关于在C#中添加引用 OPC Automation 2.0组件的导致添加组时出错的问题?? 使用的OPC服务器是 Simatic NET安装的 操作系统:Win2K 编程环境:Microsoft Visual C#.Net 2003 采用方法:前期引用绑定 出现问题: private OPCAutomation.OPCServerClass OPCServer; private OPCAutomation.OPCGroup OPCGroup; private OPCAutomation.OPCItem OPCItem; OPCServer=new OPCAutomation.OPCServerClass(); this.OPCServer.Connect("OPC.SimaticNET",0); OPCAutomation.OPCGroupsClass temp=new OPCAutomation.OPCGroupsClass();//运行此句时提示错误:“带有 CLSID {28E68F9E-8D75-11D1-8DC3-3C302A000000} 的 COM 对象无效或未注册。” this.OPCServer.OPCGroups.Add("Grp1"); this.OPCItem= this.OPCGroup.OPCItems.AddItem("S7:[DEMO]DB10,INT0,10",0); 安装软件带的 VB、VC++等的例子能运行成功,读取正确。 但是将VC++的工程升级到 .Net后也会引起错误。 请各位斑竹和专家帮忙看看,如果能提供一个C#的例子更好。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

楼主(2005-05-15):
我最后是用C++写了一个Com 然后用C#调用这个COM

网友B:
代码未托管吧???

网友C(2008-07-01):
我刚开始接触OPC..各位大虾能否发点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代码让我学习一下.小弟非常感激.
liwei683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