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急求

楼主(2004-12-15):
求助,现在有一个小系统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各位高手给于帮忙!先谢谢了!! 问题是采集煤气管道连接处的泄漏情况,有50个采集点最远的有2000米。要求上微机采集这50个点处的氢气浓度,上位机显示各点的氢气的浓度并有上下限报警,可显示哪个采集点浓度超标。如果现场采用4-20mA信号是不是需要分组进行。我想采用现场变送器加电源后通过数据采集模块与上位机通讯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A:
我认为,你可以采用:PC+组态软件+模块(中继)的方式!需要配置,请联系!上海科勋自动化李国应,021-55510595!

网友B:
I-7017C : 8-channel Analog Input Module (Current input version)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7c.htm I-7520 :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I-7510 : RS-485 Repea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