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关于三菱变频器和PLC

楼主(2004-12-15):
三菱变频器常用的型号有A540,S540,E520,S520等,以及PLC常用的型号是FX1S,FX1N,FX2N等,请问各型号间有什么区别,划分他们的标准又是是什么?

网友A:
A540和E540属矢量型变频器,其中A的功能最强大,适合重负载使用 S540简单小巧 E540小型,高性能! FX1S输入输出点数为10-30点,机身小巧操作简单,适用用极小规模的控制 FX1N输入输出点数为24-128点,具有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的扩展性.所以FX1N系列可以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 FX2N系列小型,高速,高性能,是FX系列中最先进的超级微型PLC,具有输入输出16-256点的一般用途,还有模拟控制,定位控制等特殊控制.

网友B:
你对三菱怎么感兴趣?有产品吗?

网友A:
你需要三菱的产品吗?

网友B:
需要,报价~~~EMAIL:davidlee_uest@126.com

网友A:
你需要什么具体的产品? EMIAL 1353793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