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烧plc?

楼主(2004-12-15):
我用的西门子s7200系列cpu 224,在运行很短的时间内三台控制箱里的plc全部烧了,接线没问题,供电电压没问题。只是plc的电源从变频柜空开的上口取得,以前也这样做过没问题。

网友A:
用380v/110v变压器供电,我的40多台设备就是这样工作的,五年来s7-224一只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应该加隔离。

网友C(2006-02-04):
单独给PLC供电,可能与变频器充电和放电有关.

网友:
[b]加UPS就OK了!!!![/i]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浪涌电流导致。在PLC和变频器之间加隔离变压器或其他隔离设备

网友E:
建议以后再作系统时,最好加装隔离变压器,成本不会增加多少,反而会使系统更加稳定!

网友F:
看看地线做得怎么样如果从地线串进瞬时大电流也有可能烧掉的!

网友G:
烧了要马上换的,楼主若是要买200PLC的话,我这边价格很好,有此需要请电0755-83769926 谭先生

网友H:
1.很可能是电源问题
2.在计算机中如果煤CPU则可能是运行了大规模程序,在PLC中也存在这种问题,看你的程序是否损坏,如果有大规模的运算或死循环也可能造成CPU烧坏

网友I:
1:接地线一定要接好
2:PLC应与变频器分开供电

网友J:
看来电源很重要,谢谢

网友K:
主要是PLC应该与变频器没有分开供电。

网友L:
检查一下输入电源,量一下PLC的输入电源是否正常。看一下现场是否为临时电,如有就应该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M:
加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

网友N:
应该是变频器的浪涌电流导致.加隔离变压器也不会有多少钱呀!!

网友O:
好可怕,幸亏我没有碰见过

网友P:
最好加装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我有一台设备发到山东莱钢,不到一周就坏了,加了变压器有一年多了。

网友Q:
对,应该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R:
对,应该加隔离变压器,最好是使用UPS电源。

网友S:
同意各位的意见,本人也认为是应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T:
我认为只要接线正确,接地良好,装一个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隔离变压器成本和体积应该不太理想!

网友U(2009-07-09):
没有加隔离变压器的恶果

网友V:
电源部分还是采用隔离变压器,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W:
最好单独采用UPS供电!

网友X:
应该是你的电源和接地线的问题吧,

网友Y:
同意楼上个位的意见

PLC电源强烈建议安置隔离变压器或电源滤波器且接地一定要良好

网友Z:
就是应该加隔离措施。。。。

网友AA:
不用变频器,用伺服的时候需要加隔离吗?

网友AB:
应该加隔离措施。有谐波

网友AC:
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变频器存在大量谐波。

网友AD:
我公司的产品从一生产就安装了隔离变器很好, 没有出现烧PLC的。

网友AE:
在变频器电源端加电抗器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AF:
6ES73357HG010AB0

这种模块是什么样子?有图片吗?

网友AG:
我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供电不稳定和干扰造成的,最好是给PLC供电的电源前段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H:
变频能单独一组电源,PLC应一组电源,还应该给PLC加滤波器

网友AI(2009-08-14):
可能是防雷不好,加装避雷器

网友AJ:
好经验大家分享。呵呵

网友AK:
3台都烧了,我觉得问题是电源肯定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也做过,没有烧过呀。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模块中输入,输出部分是不是有220v的电源过来,这种情况在我们考虑为什么会烧的情况很有必要的。我常称这样是反向电源烧坏模块。这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忽视的。

大家说的给cpu模块供电电源最好要用隔离变压器,最好用380/220v的,在加上一个滤波器。还有控制输入输出模块的24v电源合理分配,也要我们注意。

网友AL:
加装隔离变压器和浪涌保护器就好了

网友AM:
PLC一般需要加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才行,否则得话会烧设备的

网友AN:
一定是电源问题!另外PLC供电一定单独供电

网友AO:
电源问题  可能是变频器的浪涌电流导致PLC烧毁的

网友AP:
或者 在变频器前端加输入电抗器或者在PLC 电源前端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Q:
一个200VA的隔离变压器才200块不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AR:
隔离变压器

网友AS:
分开给     设备供电源

网友AT:
plc电源单独加个互感式滤波器,滤除变频器产生的谐波

网友AU:
好好找原因,没加隔离的多了,也没见烧PLC

网友AV:
电源问题,或者接地问题,……学习中

网友AW:
变压器值几个钱,加各变压器隔离吧,安全些

其他的正常可能是因为变频工作不同,引起电流变化不同才有好的情况

网友AX:
还是电源的原因;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AY: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我想问一声楼主:请检查PLC的电源接线是否可靠.特别是零线端子的电位!!!!!!!!!!!!!!!!!!!!.

网友AZ:
那得看是烧得那一部分,看一看里面的板子

网友BA:
对:不冬眠的熊 关于1.很可能是电源问题
2.在计算机中如果煤CPU则可能是运行了大规模程序,在PLC中也存在这种问题,看你的程序是否损坏,如果有大规模的运算或死循环也可能造成CPU烧坏

内容的回复:

兄弟 您见过 还是想当然? 不要危言耸听

网友BB:
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变频器存在大量谐波。 !!!!!!!!!!!!!!!!!!!!

网友BC:
用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QQ:390181753

网友BC:
加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和ABB的浪涌吸收,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QQ:390181753

网友BD:
用UPS电源keyi

网友BD:
用UPS电源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