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差压开关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4-12-15):
请问:差压开关是怎么工作的,它和控制系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啊?压力变成什么信号了呢?

网友A:
差压开关是一种机械开关,它通过机械的感压元件发生弹性变化,通过设定到一定程度给出开或关信号,它只是一个发讯器。差压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连接到继电器或者电磁阀上,就可以进入控制系统了。大概是这样的吧 你是哪里的啊?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差压开关不能测出压差?那差压传感器和差压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呢?请教上面的师傅 我是北京的

网友B:
在两个半壳体里夹有一片膜片,膜片两侧腔体里分别与被测压差的介质连通,压差有变化时膜片变形产生位移,可以推动开关,或者连接位移传感器,控制精度不高的可以用橡胶膜片,精度比较高的可以用金属波纹膜片。

网友C:
上面二位的讲得很好!

网友A:
传感器是连续量的,开关只是开关信号呵呵

网友A:
我也是北京的。

网友D(2005-07-04):
差压开关是在一个压力腔里有一个膜片或者波纹管将压力腔分成内外两个容室,两个容室分别有高低压端接口,在高压接上高压管低压接上低压管(不能接反,否则会将膜片或波纹管击破)同时送上压力,此时形成高低压相互抵消形成压力差,此时膜片或波纹管在力的作用下产生位移,从而触动常闭或常开的开关使其断开或闭合,同时此开关在断开或闭合是给出开关量信号来控制系统上的泵、阀、灯或者声鸣器等使其工作或停止工作。 仅代表个人现场见解,希望同行大虾指点。

网友D:
有一点补充的就是要通过精密仪表的参照,进行一个压差值的设定,在达到设定的差值时才会动作。 QQ:396020767 webmaster@ljdq.cn

网友E:
如果是开关的话就比较简单,如果是传感器就可能不一样。现在的传感器有的是用的压敏电阻,可以输出连续的信号。个人观点。

网友F:
差压开关就是当承受的差压等于你事先设定好的设定点处差压时开关动作:此时里面的常开点转换成常闭,常闭点转换成常开。一般输出是的无源触点。去控制后面的中间继电器、阀等,或者该通断信号进入PLC或者DCS的开关量输入模块。 其实有机械式的也有电子式的。开关的死区很重要。 我这儿销售多年多种国外的国内的不同量程的开关。低差压开关高静压开关都有。我在现场有多年经验。 你可以与我联系。我的电话:010-82325885 13501036776 朱先生。 2005-7-05

网友G:
开关,当然就是一开一关信号:) 需要弄这么复杂么?

网友H:
对,把差压转换成一种开送信号,中间转换过程有多种形式的,像上面说的弹簧,波纹管都可以,反正达到有开关接点输出就行。。

网友G:
晕,,这么多专业强人 又学了一招,吼吼

网友I:
这样的开关是不是控制精度高还是有其他优点? 我个人观点在一般工厂应该用不到呀!

网友D:
精度不高,一般是智能差压控制器的精度和差压变送器的精度比较高. 在水处理系统的差压过滤器上能用到和除尘器上能用到.

网友J:
大家都说的很好啊!!

网友K:
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