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轴机械手”

楼主(2004-12-15):
大家好!请给点注意啊,先行谢过。 设备设计用X,Y,Z轴,大概参数如下: X轴:最大行程:500MM,最小动作行程:5MM,重复精度:0.02MM,直线度:0.02MM Y轴: 最大行程:200MM,最小动作行程:1MM,重复精度:0.02MM,直线度:0.02MM Z轴: 最大行程:20MM, 最小动作行程:0.005MM 重复精度:0.02MM,直线度:0.001MM 我是大菜鸟数据的描述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大虾们帮帮忙! 马上就要(10套)(连驱动器,PLC)(有技术协助的最好) 联系:汤志强 EM:tom@futurefocus.com.cn

网友A:
请问你的负载是多少?对于速度和加速度有什么要求?是24小时工作制吗?另外,Z轴的重复精度为0.02mm,为什么对于最小动作行程要求为0.005mm那么小?

楼主:
负载只有20克左右,速度要求不高,2,3秒走50MM就好,24小时工作的,最小行程要求应该是我搞错了. 我是菜鸟,请大家多帮忙啊! 谢谢楼上的兄台.

网友B:
火星999 你好! 你这个设备的运动工艺是怎样的?要达到这么高的精度最好用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伺服电机来实现。还有一点你这三个轴之间要做插补运动吗?我司主要做运动控制系统。欢迎浏览公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亦可以来电咨询:0755-26722751 张先生。

麦克是谁?

网友:
to:火星999 你的所谓技术要求纯属胡说八道,重复定位精度才0.02mm,最小动作却是重复定位都达不到的0.005mm!笑话!

网友C:
不要这样嘛,楼主已经发现自己的错误啦。

网友A:
我看你这个要求用个一般的平台就可以达到要求了。驱动用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C:
老虎不是要让楼主用同步带吧,那玩意重复精度可不够。 呵呵,我是老鹰的朋友。

网友D:
to 好视觉 为什么要用伺服?这个速度和负载的情况下,高细分步进性能比伺服要好得多,而且便宜得多。一个57的步进电机加64细分的驱动器应该也就一千左右。伺服一套下来,没有4000也差不多了吧 我不是卖步进电机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把要求和每个动作都描述清楚,再发给楼上没为朋友,请大家辛苦辛苦,帮忙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to ccbq 呵呵,你好!用同步带不行。有机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