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三菱PLC如何通过通信?

楼主(2004-12-15):
2个三菱PLC如何通过通信? 需要那些软硬件设置? 2个PLC都有RS422口.

网友A:
需要两个485BD

网友B:
可用485的通讯或者是用CC-LINK(如果是FX2N)

网友C:
2台的话可以用RS485通信;

网友D:
用一对一通信

网友E:
用两个485BD模块。通过一根三芯线正确连接。在编程时,注意(如在一般模式时则为)主站M8000输出M8070。从站M8000输出M8071。主站往从站M800-M899,D490-D499;从站往主站M900-M999,D500-D509。其余的要注意的事项自己查,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网友F:
第一次做这些,会有些复杂 你需要参考FX通讯手册(包括485和232),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从参数设置、编程实例到接线图

网友G(2008-07-22):
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了一个485BD的通信模块,想利用计算机和485通信,使组态王和PLC通信

该怎么接线

网友H:
计算机侧要加一个232/485转换器,然后将485BD上的SDA和RDA短接以后与转换器上的A(或者485+)接,将485BD上的SDB和RDB短接以后与转换器上的B(或者485-)接即可。

网友I:
N:N网络

网友C:
呵呵;就2台用CC-LINK,知道要花多少成本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2台用CC-LINK,知道要花多少成本吗?

网友K:
既然用了CCLINK就直接用Remote IO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