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40-0.4K-CH变频器程序运行SD(时间到达信号)无信号输出,为何?

楼主(2004-12-15):
求教:我用三菱FR-A540-0.4K-CH变频器程序运行功能的SD(时间到达信号)和STR(定位器复位)短接实现设定程序的循环运行控制.程序可以运行,但SD(时间到达信号)无信号输出,无法实现输出.PR76的SU=3,我不知道为何

网友A(2012-02-14):
我也是我在研究当中,,,,,

网友A:
我用三菱FR-A540-0.4K-CH变频器程序运行功能的SD(时间到达信号)和STR(定位器复位)短接实现设定程序的循环运行控制.程序可以运行,但SD(时间到达信号)无信号输出,无法实现输出.PR76的SU=3,我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