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U扩展模块地址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04-12-15):
我在一个工程中用到三菱A2SHCPU(能带8个模块的CPU基板和两个带8块模块的基板)。现在问题是第二块扩展基板的地址和第一块扩展基板的地址发生冲突,既第一块扩展基板的输出模块有点有输出时,第二快对应槽的点也有输出。请问那位大侠碰过这种问题,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设置第二块扩展基板上的跳线开关即可。

楼主:
kuilin:你好! 我用的第二块扩展基板型号是A1S68B,上面可是并没有什么跳线开关呀!那怎么办?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