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TOOL接线方式

楼主(2004-12-15):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PRO-FACE的TOOL的接线方式啊?就是用来和PC通迅的那根!谢谢了!

网友A:
那是要通过TTL电平转换的,不是简单的把几根线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那要怎么做才能通迅啊?能不能给我一个方案呢?谢谢了!

楼主(2008-04-11):
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里面有个转换电路板的,自己做不如去买一根.反正也不是很贵的,100块都不到

网友C(2008-07-03):
原装的500块一根,自己做几块钱就够了.

楼主(2008-09-01):
楼上的这么历害,能不能发一下接线方式呀?

网友D:
有现成的线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E(2008-10-04):
要用MAX232模块转换,电路很简单,网上挺多的

网友F:
呵呵;日本原装的是这样的;

网友G(2016-11-08):
引用 网友E:
要用MAX232模块转换,电路很简单,网上挺多的

网上的接线图用不上,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