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增泵切换顺序

楼主(2004-12-15):
我想用一PLC和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功能,变频器根据需要接在不同的泵上。开始启动时,1号电机接变频器变频输出水流;当水压低于设定值时,1号机接工频电源,2号机接变频器;当输出水压还低于设定值时,1、2号电机接工频,3号机接变频。在运行过程中,当水压高时,将最先投入运行的工频泵关闭。 现在问题是,增泵过程中应如何确定变频和工频切换的顺序,使频繁增泵时普通变频器输出端(电机没停时有感应电压)不能接高于输入端的电压、同时又要保证增泵过程延时时间不能太长? 请大侠发邮件到zhuxiaogezi@126.com 谢谢

楼主:
我想用一PLC和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功能,变频器根据需要接在不同的泵上。开始启动时,1号电机接变频器变频输出水流;当水压低于设定值时,1号机接工频电源,2号机接变频器;当输出水压还低于设定值时,1、2号电机接工频,3号机接变频。在运行过程中,当水压高时,将最先投入运行的工频泵关闭。 现在问题是,应如何确定增泵变频和工频切换的顺序,使普通变频器输出端(电机没停时有感应电压)不能接高于输入端的电压、同时又要保证增泵过程延时时间不能太长? 请大侠发邮件到zhuxiaogezi@126.com 谢谢

网友A:
我们有现成的软件和硬件接线,可以和我联系. kexinze@126.com

网友B:
切1.2.号3号为主

网友C:
用变频的频率到达给PLC作为控制变频起停和工频切换的信号 如果想省事用三垦变频器,他有供水基板,不需PLC,直接接线不用写程序.如有需要跟我联系. 联系人:华夏明 电话:025-84293018

网友D:
给你发了封邮件,请查收!

网友E:
这个方案太多。 一变频器自带,如TD2100,MM430,ACS600,ACS800等等均可利用变频器的可编程输出实现。 二用PLC实现,此方案灵活。 三恒压供水基板。 我来推荐一个方案,是最近我做的。用西门子LOGO。我用S7-200做过,也替别人调过恒压供水基板的。但S7-200价高,恒压供水基板成本也高还不是自己的技术。 用西门子LOGO,最新的。完全替代恒压供水基板,有模拟扩展输入输出,有定时定日开关机(万年历),自己编程,有通讯电缆通过

楼主(2006-05-15):
我是应届毕业生  在做恒压供水设计  以选定变频器MM430  控制用西门子 LOGO230  楼上的zhengzheng 有没有关于 MM430和LOGO 恒压供水的电气图能不能发给我  谢谢   我的邮箱    dixianren@163.com

网友F:
可以咨询0411-84821990有带供水控制器的变频器!完全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网友G:
我用专用供水控制器也不错,程序设定方便,价格便宜,还带双行液晶显示。而且安装方便。

网友H:
to钓鱼岛
恒压供水可以用的变频器有:ACS510、SPF/IPF、VFD-V等等
要实现按顺序切换,响应时间在10S左右。
最好选ABB的ACS510、SIEMENS PLC
与各位大侠商榷!

网友I:
楼主的方案一定要用PLC,不要相信变频器销售商胡扯

网友J:
用专用的恒压供水控制器使用简单,调试方便,实用可靠,功能也比较强大!

网友K:
丹佛斯  选用PFC宏

网友L:
这个现在应该是做的比较成熟了吧!有用变频器直接实现的,也有用PLC和变频器来实现的,还可以用供水基板哦!

网友M(2006-08-11):
用供水基板,简单方便.

网友N:
大家有没有75kw以上的变频与工频切换的例子?

网友O:
用PLC 做供水要更稳定些,我们用PLC做的供水没有出故障的,供水电脑就存在很多的问题,稳定性差。

网友P:
杨建伟:
您好!
我做电厂工程的,给我发一份Danfoss VLT7000 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的控制图纸(一控二、控三、控四)的电气控制图
好吗? geh29@sina.com

网友Q(2007-05-21):
我想用一PLC和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功能,变频器根据需要接在不同的泵上。开始启动时,1号电机接变频器变频输出水流;当水压低于设定值时,1号机接工频电源,2号机接变频器;当输出水压还低于设定值时,1、2号电机接工频,3号机接变频。在运行过程中,当水压高时,将最先投入运行的工频泵关闭。

aini200210@126.com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网友R(2007-12-01):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给我一份zhangguo528@126.com

网友S(2008-03-10):
用一台ABB变频器,Danfoss变频器,一控二、控三

网友T(2009-06-18):
你好,杨建伟:
我做供水的,能给我发一份Danfoss VLT7000 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的控制图纸(一控二、控三、控四)的电气控制图
好吗? 谢谢

zhujianfeng5566@163.com

网友U: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