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电机的PID控制

楼主(2004-12-16):
请问在调试电机的PID控制时,如何监视电机的反映,如何判断此PID参数使系统满足要求?第一次调试这个,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5555555555

网友A:
电机的pid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总的来说,就是比例控制(p),微分控制和积分控制,不知你要问的是哪一类型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在pid控制时设备出现振动,那么你就要把p值调下来,可以一点点的试,接着调i值,然后调d值.

楼主:
你说的很好。我就是想知道通过什么现象我知道了什么,然后怎么调整pid参数。就是这个过程。呵呵,我没有调试经验啊!

楼主:
各位调试过pid的高手都来说说啊,你们是怎么调解pid参数的,怎么判断对应pid参数的系统特性的,通过matlab还是实际系统的现象啊?请大家赐教!

网友B:
谭颖:你好!!!我觉得你可以先用Matlab做一下仿真,调个比较理想的PID参数出来,再在你的实际编程或实验中采用此仿真参数,如果你仿真的跟实际的差不多,我觉得此参数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即使有点不一样,也可以上下再次慢慢调!!!不是到我说的可不可行!!!请各位大侠一起过来探讨探讨!!!帮帮谭颖妹妹!!!

网友C:
请问,Matlab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各位好。 关于pid调整,不知有几个人是根据matlab软件调的?那需要数学模型的。你得先计算一下系统的传递函数,然后在试验。如果传递函数不准,或者说电机模型你见的不准,用matlab好使吗?不知道,没用过。 我在调pid的时候,是得到一个系统响应图,位置与时间之间关系。一般的控制卡里都有得到当前位置的函数吧? 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pid调的到底好不好,是否超调,是否响应快不快。这不就与上学学的控制原理俩西起来一点了吗? 我知道的也是皮毛,可能不对。欢迎大家讨论。 szllc1980@163.com

网友E:
当然用Matlab先仿真一下,确定大致的参数范围。不然电机就会飞车。用Matlab出来的参数,即使效果不好,也不会出电机飞车的现象,除非你接线和输入的参数不对。 要获得参数的模型,你只要采集相应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大致的数学模型。如通常采集时间,速度参数,便可得到电机及放大器的模型(如果包含速度环,就是速度环的闭环转速-时间特性)。

网友D:
还得请你推荐几本相应的书籍,实在是不知道具体如何作。 谢谢。

网友E:
控制卡一般都带开环实验。进行开环实验测得的速度-时间数据后,用Matlab进行分析。可以算出电机及功放模型(近似模型),详细方法可以看一下<系统辨识>这本书。如果觉得看起来有困难,挑经典辨识方法这一节看。

网友D:
但是实际中如何判断pid参数是否已经跳得很好呢?是不是还得看实际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图?即系统的记阶越响应图?总不能一至看matlab的仿真吧? 什么标准才算是参数很好呢?

网友F:
感觉很奇怪呀,你们的供应商什么服务都不提供吗?还要自己上网去问?供应商应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呀,象我们公司,只要是购买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客人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我们的业务员的,如果业务员解答不了,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解答,如果还是解答不了,可以由生产厂家技术支持的人员解答,根本不需要客人自己上网问。好象最近很多人都是一些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但一直困绕用户,如果供应商不能提供技术支持,就应该换一个供应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收获不小!

网友E:
判断一个系统的PID参数是否调好。通常必须满足以下的要求。 1.静态精度是否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即对于一个恒定输入不论是位置、速度、还是加速度。 2.动态性能符合要求。包括过渡时间及超调量。对于一个合理的系统,阶跃输入超调量不能超过20%,振荡次数不能超过一次(线性区内)。带宽不要太宽,否则易受噪声干扰(通常见到的稳定后小范围摆动,执行部分有嗡嗡或有沙沙声)。对于伺服机构,通常带宽控制在10Hz以内。 实际结果可以通过采集数据来判断,通常以几种典型的输入,如阶跃,正弦,斜坡。实际系统的执行结果与仿真结果相差不大。

网友D:
TellTruth,您好。 1。静态精度是否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您是如何判断静态精度满足要求?用光栅尺?编码器?他们反馈回来的东西是电信号,要想最终有个形象的直观的了解,是不是还得有个图形反映一下?您是否说得有些抽象? 2。对于一个合理的系统,阶跃输入超调量不能超过20%。--------如果电机跑10000步,是否超调2000步以内即是正常?不可能吧!比如在芯片封装行业中,对力的要求极其严格,超调那么多,肯定会把芯片压坏的。 3。对于一个已经上商品化的产品,如何限制其带宽?加滤波器? 感谢您的答复。 顺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G:
也可以不超调,那往往是要牺牲响应快速性的。

网友H:
老宋说得好。卖工控产品毕竟和卖白菜的不一样,需要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不过,现实环境还是比较悲哀的,尤其是进口的通用部件,所有的代理之间就是拼价格,上万的产品,差一两百块客户就会换供应商。而培训、培养合格的技术支持也是成本。要做这一部分,成本自然就比别人高,在价格上又不能体现出来。作为代理商,自然是不做这个工作比较上算。而作为用户,为了一套伺服省50块,也就接受了上网来问的代价。这就是所谓“低端竞争”的后果。

网友I:
总的一句话,不管怎样调,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速度不行,就是调过了头。 要快的话,就加点p,如果噪声不是很大,可以适量加点d,这时最好用不完全微分,弱化一下d的作用; 要准的话,多加点i, 要稳的话,p不能太多, pid一起用的场合一般是要求相当高的地方, 最好的用法是根据系统带宽情况来具体地选用p、i、d的组合。

网友E:
对于一个合理的系统,阶跃输入超调量不能超过20%。--------如果电机跑10000步,是否超调2000步以内即是正常?不可能吧!比如在芯片封装行业中,对力的要求极其严格,超调那么多,肯定会把芯片压坏的。 你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在10000步中,给这么大的阶跃输入,早已超出伺服控制系统的线性区,20%是相对线性区而言的。所以有了运动控制系统中的S加减速概念。10000步也不是瞬时加上去的。先加速,后恒速,再减速,它以精度稳定性为目标,以牺牲时间为代价。这与控制系统性能是两回事。在线性区内,可能是200步,或者更小,在这个范围内,可以瞬时加上这个输入,而不需要经过加减速策略,控制系统自动完成加减速功能,尽可能快的速度跟踪输入。对于大的输入,先拆成小输入,在起始点,电机缓慢加速。接近目标位置,缓慢减速。 对于10000步的输入,并要求它以1000步/秒的速度走完(打个比方而已)。那么先花1秒加速至1000步/秒走完500步,然后花9秒恒速匀速走9000步,最后1秒减速至0,走500步,整个时间是11秒,它的位置精度可以保证非常高。 不知道我讲的是否明白。

网友D:
好像明白一点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电机输入的位置10000并不是纯粹的阶越信号,而是经过处理的变成了s型,t型的信号?是吧? 所以,我先前的理解错误不对。 但是你说的那句话,“对于一个合理的系统,阶跃输入超调量不能超过20%”,在实际中,控制器已经规划好了运动曲线,你如何给其输入一个纯粹的阶越信号?就算是能输入,对实际的pid调节有什么意义? thanks.

网友G:
对于线性系统和近似线性系统,阶跃响应是系统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模型与实际总是有所不同,我们完全可通过观察单位脉冲响应和阶跃响应来大致判断系统参数。

网友E:
你拆分成小输入后执行的效果好不好,这时就取决于你的控制系统性能如何了。如果动态性能不好,则在曲线行进时,轨迹就不能理想,如果静态性能不好,定位就不准确。

网友E:
实际系统应用时我们不会给它阶跃输入的。阶跃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使我们想要把机床一个轴移动到一个位置时,也不会是让它立即到那个位置,而是先规划一番,把位置阶跃变成折线,总之,以牺牲时间为代价。

网友D: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根据一般模型的阶越响应,matlab等等可以大概测出参数,但这只是大概。真的就完全合适吗?假如已经得到一组参数的大概值,知道了kp的极限,保证不会飞车;此时应该如何做?是加kp还是减小?还是改变ki,kd?用眼睛看系统反应?用耳朵听? 正如楼主所说:“我就是想知道通过什么现象我知道了什么,然后怎么调整pid参数”,这才是根本。 所以我认为,知道实际系统的响应,才是调pid参数的最佳方法。 最好是画出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图。得到一条曲线。 我感觉这种方法最好。 很直白。 通俗易懂。

网友E:
没学过基本的控制理论? 比例增大则响应加快,带宽展宽,提高静态精度,但不利于稳定,会引起振荡。加入微分,可以减少振荡,使带宽展宽,利于稳定,但易引入高频噪声。加入积分,可以提高静态精度,使超调增加,不利于稳定。 实际控制系统的性能好不好,当然是以实验结果为凭据。但不是漫无目的的乱调一通,应遵循以上的规律去调。

网友D:
那几条规律估计大家还是懂得一二的。 实际控制系统的性能好不好,当然是以实验结果为凭据。----------关键是这个实验结果。 比如说kp过大,系统超调,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中超100步(假如),用眼睛你能看出来吗?不能。这时改咋办? 你如何看?从那里看?看什么?怎样看?这好像才是初学者迷惑的. ?

网友J:
小小建议,不知楼主用电机控制什么东东,假若写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PID调试,理论上的东东很好理解,关键是实践中的规律。

网友E:
真要人手把手教你怎么做? 动动脑子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要采集数据分析,你又会问怎么去采集数据和怎么分析?

网友D:
用控制器里的一个函数不断得到电机当前位置,然后分析其数据。 最好把其转化为图形,更直观。 这才是搂住所要问的。 您不觉得那么多理论的东西,对一个刚接触伺服的人来说有些晦涩吗?你自己是一个这方面的强人,你了解初学者到底需要知道什么吗? pid的作用,哪本控制书上都可以找到,再复述几遍有什么用?实际中到底如何把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这才是根本。

网友G:
说得好1真正的强人,一是理论有多强,更不是经验丰富了事,最重要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更上一层台阶。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有很多感触,也有很大的收获。大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我启发,很有帮助。谢谢。作为一个初学者的我还需努力和求教。请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