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值跳动问题

楼主(2004-12-16):
最近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温度显示值波动,假如水温21度,现实的时候,就无规律的乱跳,上下10度都有可能。我用的可编程控制器是西门子s7-200 224 235 显示用触摸屏tp170.我们有很多这种机器,就这一台经常出问题,并且还是几个传感器坏,换上新的也不长时间就坏了。我做了下面的测试:用这个EM235界别的传感器,现实都没问题,测电流和电压值都正确。换新的模块试跳动的传感器也跳。把坏的传感器拔出机壳显示就不跳了,插进去又跳。测这台机器即可带电有1伏左右,比其他的高一点。坏的传感器里面的电阻值正确,就是和外面的金属绝缘不好了。用万用表测里面电阻对地电压现实也跳。虽然我能可定时传感器坏了,但我没办法找到问题根源,换上去新的不久又坏了,那等于没有解决问题。谢谢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和外面的金属绝缘不好”排除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