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与PLC通讯

楼主(2004-12-16):
请问如何实现LABVIEW与PLC(欧姆龙)通讯,是不是需要驱动程序,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的PLC是C200HE CPU32 ,它没有232口,我用外设口,加一个HOSTLINK 模块,把外设口转换为232口,在VI中,有一个Basic serial write and read 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在发送字符串中输入@ddRDmmmmnnnnFCS*加一个回车,其中dd是PLC地址,RD是读取DM区,mmmm是从哪一个DM地址读取,nnnn是读取的字节数,FCS是前面字符的异或结果,这样,就能成功,我刚试过。

网友A:
*后的回车是"\r",没有引号。

网友B(2005-01-23):
请问dsp如何跟labview通讯,谢谢

网友C(2012-11-02):
各位有没有用过LV跟三菱FX1N通讯的人员,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