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RJ45接线方式!!

楼主(2004-12-16):
各位前辈: 西门子工业以太网中使用的RJ45插头用双绞线连接时是用直缆方式还是交缆的方式??

网友:
当然是直缆连接的了,你用的什么品牌的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
illusion: 你好!谢谢你!!我刚试了下是用的是直缆。我用的是西门子的!!如果用cp1613与交换机连接应该也是直缆吧。

楼主:
illusion: 谢谢你!我刚刚试了一下是用直缆,我用的是西门子的交换机,那如果我用cp1613与交换机连接是不是用的也是直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