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4-12-16):
变频器控制输出的是频率和电压,在U/F控制方式下,负载工艺要求一定的运行频率则F一定,为了保证恒磁通则U也为一定,电机的输出力矩与输入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那么力矩也应该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为什么说可以保证在工频以下的任何频率以恒定力矩输出?

楼主:
堂堂工控网居然没人能回答???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是 E=4.44KFNΦm 其中F为定子频率 N为每相串联匝数 K为与结构有关的常数 Φm为每极气隙磁通量 由此可知,要保持Φm不变,当频率f1从额定值Fin向下调节时,必须同时降低E1,使E1/F1=常数,即采用电动势与频率之比恒定的控制方式 由于在基频下调速时磁通恒定,所以转矩也恒定.

楼主:
谢谢回复! 磁通和转矩是两回事,转矩还和转子归算电流的的有功电流有关系啊,这是教科书上有的。 我想,是不是在某一频率上,在电压为一定植时,可以调整电流中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比例(励磁电流),这样既可以达到励磁电流不变,又可以调整有功电流达到调整力矩的目的。

楼主:
行者兄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磁通恒定,转矩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