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4-12-16):
碰到一种这种情况: 标签机由出标电机和收纸电机组成,前者为步进电机,后者为力矩电机,我现在想实现步进电机始终要超前于力矩电机的动作0.1秒,而且当步进电机动作频率很高的时候不能让这0.1秒累积,因为如果累积的话,那就可能两者不同步了,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用我们的控制器应该能控制的。欢迎浏览公司网站:www.adtechcn.com 如有疑惑欢迎来电和来函沟通:0755-26722751 Eail:highman008@163.com 张先生

网友B:
请问“步进电机始终超前于力矩电机的动作0.1秒”是否意味着步进电机需要提前启动,0.1秒以后力矩电机才做同步(其实是随动)动作?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利用从设备(即力矩电机)的外部编码器信号输入口接收主设备(即步进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只要刚性调整的合适,应该是比较容易达到技术要求的。

网友C:
我有一款台湾产单轴控制器,有一个编码器输入接口,可以用来做跟随运动的信号输入端,控制器控制力矩电机工作,怎么联系您,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您,您先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指引,欢迎提供资料参考:liomet@sohu.com 不过,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机械方面改进也行的。

网友D:
机械方法更简单一些,做一个阻尼器不就行了,这样一个电机就解决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