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伺服(MR-J2S)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2004-12-16):
各位大吓,小第请教,我用PLC脉冲,三凌伺服(MR-J2S)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怎么接线,CN1A--CN1B两个端口,该怎么接线,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告知,谢了,

网友A:
你用什么运动控制器??

网友B:
参考《MR-J2S伺服放大器手册》。这个手册有PDF的,我上传到自助资料库里的有。CA800也应该上传的有。

网友C(2006-12-15):
你的運動服控制器是甚麼型號,控制幾個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