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V42触摸屏 紧急求救!!!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4-12-16):
各位豪杰: 大家好!请问有哪位大侠用过松下GV42触摸屏的报警和配方功能啊?刚才联系松下公司,他们说这个很难,很少用到配方功能。无奈之下只能来这里找高手,哪位大侠用过这两个功能的,能不能教教小弟?最好能把例子发到我邮箱上,谢谢!! 急!急!急! E-mail:nhs2725@163.com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救救啊!!没人用过吗?

网友A:
其实不难啊,跟HAKKO一样的做,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TO:WERT 您好。能不能做个配方例子,然后发到我邮箱来啊?谢谢!! 我的邮箱:nhs2725@163.com

网友B:
这2个功能可以用PLC编程来实现啊.你长的是猪脑啊.猪不会飞你偏让它飞.我就是用PLC 来实现的.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楼上的,骂人猪心里是不是很爽啊?现在爽够没有?你用PLC做的不是配方能吧?你做的是不是查表功能?就是做好几种固定选择,然后可以修改参数的那种。 我要的配方功能是这样的。比如:现有两种口味的蛋糕。一种是水果蛋糕,配料是面粉100g,糖40g,水果50g,水150g。一种是巧克力蛋糕,配料是面粉150g,糖50g,水150g,巧克力粉70g。 现在要求是:①可以在触摸屏上增加或减去N种口味的蛋糕配方,比如加一个臭豆腐口味的。②可以在触摸屏上对任何一种配方的配料参数进行修改,比如水果蛋糕中的糖改成45g。③可以对任何一种配方增加或减少配料,比如在水果蛋糕配方中增加配料:胡椒粉200g。④配方和参数的选择方式要是下拉菜单选择方式。 我知道西门子,Easyview触摸屏和组态软件都可以做这个功能,做生意打广告的兄弟不要找我啊。 最后再次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C:
TO: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你可以打电话到信恒来具体询问,找到解决办法啊!

网友D(2011-02-06):
广州友仪机电维修松下触摸屏GV42(AIGV4020012)、AIGV5320012(GV52)AIGV6400000 ,GV32有触摸板及外壳出售,联系电话13808885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