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直流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04-12-16):
问题: 两台Z4直流电机对拖。 一台功率:0-22-22-8KW,转速:0-1000-2000-3000RPM 另一台功率:0-55-55KW,转速:0-3000-4000RPM 当22KW电机做电动,55KW电机做发电的时候,转速为1000RPM,22KW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转速就开始被负载压得下降了。察看22KW电机的电流,也就是70-80%的额定电流。该电机是上海南洋的产品,且是新的。 将22KW电机做发电,55KW做电动,22KW电机可以达到额定功率。谁能告诉我,可能的原因?励磁电流是额定值,两台电机的驱动都是采用西门子的6RA70直流控制器。 总的感觉,电机的负载特性显得很软。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觉得是试验的方法上有什么问题吧?不象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请高手指点、提示。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回答呢?在顶一下。

网友A:
能否再多介绍一下具体应用情况。如工艺要求等...

网友B:
是开环吧?

网友C:
检查一下a角限制的设定

网友D(2005-11-18):
可能是开环的原因

网友E:
可能原因是西门子的6RA70直流控制器的有关最大参数设置的不合适,其转矩受到了限制。
    而反过来将22KW电机做发电,55KW做电动,22KW电机可以达到额定功率。如果6RA70直流控制器保持不变,由于两电机有关转矩的
CMФ不同,转矩未受限制。

网友E:
转矩限制,在额定励磁下,实际 就是电枢电流的限制。

网友A(2005-12-24):
两种情况的负载一样大吗?

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另外能否介绍一下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控制方式。

chenfuli@vip.sina.com

网友F:
励磁大了。

网友F:
励磁给的大了。

网友G(2011-10-12):
   我看是6RA70设置问题,你选择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励磁是电流控制还电压控制,还有电枢和励磁的电流设置,选择的反馈控制方式及设定。有关直流电机和电气控制可以电话联系:13813100558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