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在用泓格8000系列的产品阿?

楼主(2004-12-16):
请问有谁在用泓格8000系列的产品阿?我最近要用i-8114(装在lincon8000上面)和8144,可是 我不会阿,各位前辈能不能给点经验阿?谢谢先

网友A:
将 8144 安装到 lincon8000 之后, 重新启动 lincon8000, lincon8000会自动侦测并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式 第一槽的 8144 分别会对应到 COM4 ~ COM7 第二槽的 8144 分别会对应到 COM8 ~ COM11 第三槽的 8144 分别会对应到 COM12 ~ COM15 第四槽的 8144 分别会对应到 COM16 ~ COM19 以此类推 更详细的用法可以参考 lincon8000 软体开发手册 ftp://ftp.icpdas.com.tw/pub/cd/winconcd/napdos/linux/user%20manual/lincon_manual.pdf Best Regards, moki matsushima